CH340G用5V供电时,串口的电压是5V还是3.3V?

楼主(2016-12-02):
    CH340G用5V供电时,串口的电压是5V还是3.3V?

网友:
    VCC = 5V
    V3 doesn’t connect to VCC.

VCC = 3.3V
    V3 connects to VCC.

    强大,

网友:
    High Output Voltage = VCC-0.5 V Minimum

    請參照這份 Datashit!
http://cdn2.boxtec.ch/pub/diverse/ch340g-datasheet.pdf

网友:
    V3
Connects of VCC to input outside power while 3.3V, connects of 0.01uF decoupling capacitance outside while 5V.

    一看就知道是菜英文寫的芯片規格書。

网友: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芯片供货好像不足,楼主如果用量不大的话,还是得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