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防止使用gerber抄PCB

楼主(2016-12-02):
如何避免被使用 gerber 反抄 PCB的 ,求助啊

网友A:
即使线路被抄袭了  作用也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线路被抄袭了  作用也不大吧

纠结的是   我们制板和贴片都是对方在处理,所以对方手上有BOM和gerber了。

网友B:
    签保密协议,资料都有了,肯定能做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纠结的是   我们制板和贴片都是对方在处理,所以对方手上有BOM和gerber了。

    保密协议是一方面 ,如果对方特意去抄袭 那没办法的  就像某些PCB抄板一样 将实物PCB绿油打磨掉 一层层线路拍下来 器件再照着买就好了  如果有涉及到软件的 还好管控些
    给工厂的BOM如果你们出料确认好  不需要他们清点  就只给位号和数量、编码  不要涉及芯片信息 这样可以起到一些防止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签保密协议,资料都有了,肯定能做的啊

    我们这个合作伙伴比较有意思。他们抄了板,还告诉我们他抄了我们的板。

网友:
    制版和贴片分开两家厂做吧……

网友:
    有Gerber就可以直接生产PCB了,还防什么抄板

网友:
    从软件上去防止吧,例如用加密芯片。

网友:
    加一个加密单片机。

网友:
    软件加密,或是加密芯片与程序搭配

网友:
    硬件有啥可抄的,再说有GERBER有BOM就可以直接生产了,重点保护的是软件

网友:
    现在很少有纯硬件的产品,多多少少都有软件

网友:
    PCB贴片分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