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PIN IC过波峰焊问题

楼主(2016-12-02):
问一下各位大神们,这个32PIN的封装过波峰焊这样加拖锡焊盘可以吗?这样能过波峰焊吗,

网友:
这是贴片封装吧,最好回流焊。

网友(2017-02-17):
可是可以    但是你的波峰焊方向呢?

网友:
直接过回流焊

网友:
干嘛要做波峰焊 有不是插件

网友:
你这是给生产找麻烦啊,
贴片过波峰焊要求比较高,最好问下你的smt工厂,就你这个封装形式估计pitch为0.65mm吧,一般的波峰焊估计悬

网友(2017-11-29):
貌似SMT零件啊!

网友(2018-02-07):
又学习了,贴片原来可以过波峰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