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查焊盘有无开窗?

楼主(2016-12-02):
怎么检查焊盘有无钢网?

网友:
参考以下代码
加载后调用命令spc
axlCmdRegister("spc" 'EDA365_NoSmPadCheck)
defun( EDA365_NoSmPadCheck ()
prog((lPads lSMDPins pin sViewFile pViewFile lPadName p)
        lPads = nil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invisible") ?onButtons '("noall" "PINS"))
        lSMDPin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foreach(pin lSMDPins
                when((!pin ->isMech && car(pin ->startEnd) == cadr(pin ->startEnd))
                        when(
                                and(
                                        car(pin ->startEnd) == "ETCH/TOP"
                                        axlDBGetPad(pin "PIN/SOLDERMASK_TOP" 'REGULAR) ->figure == nil
                                )
                                lPads = cons(pin lPads)
                        )
                        when(
                                and(
                                        car(pin ->startEnd) == "ETCH/BOTTOM"
                                        axlDBGetPad(pin "PIN/SOLDERMASK_BOTTOM" 'REGULAR) ->figure == nil
                                )
                                lPads = cons(pin lPads)
                        )
                )
        )
        sViewFile = axlTempFile()
        pViewFile = axlDMOpenFile("TEMP" sViewFile "w")
        axlLogHeader(pViewFile "No SoldMask Pad Report")
        lPadName = unique(lPads~>name)
        foreach(p lPadName
                fprintf(pViewFile "%s\n" p)
        )
        axlDMClose(pViewFile)
        axlUIWExpose(axlUIViewFileCreate(sViewFile "Allegro View File" nil list(86 32)))

))

网友A:
    代码可以在封装制作的界面检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可以在封装制作的界面检查么

    apd上面也是可以运行skill的。

网友:
    我有这个skill

网友(2017-01-03):
    不用Skill的话,通过Allegro相应的层也是可以检查的,虽然慢一些,只打开pin和Soldermask层,通过框选与放大。也可以通过CAM350进行检查。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做焊盘时处理好,省去后面的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pd上面也是可以运行skill的。

    怎样在做封装的界面上加skill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在做封装的界面上加skill呀

    直接输入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