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Layout出来的走线问题

楼主(2016-12-02):
各位大神,

最近在学习siwave(版本号:17.2)仿真PCB,公司Layout使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14,需要将AD绘制好的PCB导出到SIWave里面进行仿真,我是用的导出方法是:
使用AD导出工程为ANF格式,再将ANF格式的文件导入到SIWave,但是发现出现了如下问题(如图M.2所示):
1. 一个net会有很多段线组成,有明显的分界点,并且在分界点处有各种重叠的点。
2. 里面有很多重叠的Trace,并且使用Validation Check自动修复功能修复不掉。

但是使用allegro PCB Editor Layout的版图导入SIWave就没有此问题,导入后显得很干净,没有明显的接点显示,如图USB所示:
导入方法为,使用Allegro画的PCB保存为.brd文件,使用SIWave直接导入。

其实AD画的版图导入ADS去仿真的话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个人该觉应该是AD的设置原因(AD源文件如附件所示)。。。
大神们,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AD的设置原因呢?如果是,请问应该如何设置呢?感激不尽。。。

网友:
AD是有这个问题。在画线的时候只要你停顿一下。有可能就出现这个点。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设置去掉。

网友:
AD本来就是这个尿性的。

网友:
好啊啊啊啊啊

网友:
ad本来就是很多点,不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