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Ansys SIWave增加PIN的问题

楼主(2016-12-02):
最近我在学习siwave仿真的时候出现了困难,希望有知道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具体为:我在SIWave里进行PCB建模,比如建模一个两层的PCB,画一条microstrip,如下图所示:
现在如果我要对这条线做TDR仿真,软件会提示没有可用的PIN,无法仿真,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加PIN上去呢?急。。。。

网友(2017-03-23):
直接在trace上点Port 就可以呀

网友:
好想可以直接加Port,按提示设置好正负

网友(2021-07-16):
你再画一根负极的线,创建port,这样就可以提取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