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erber通孔焊盘只有soldermask_top,bottom不见了

楼主(2016-12-02):
上图为bottom,下图为top

网友A:
一是焊盘做的有问题;二是出GERBER时少了一层。再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焊盘做的有问题;二是出GERBER时少了一层。再检查一下吧!

查出来了,焊盘做的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
EDA工具箱里面有出gerber的脚本,用skil试试

网友:
如果用CAM350的话,同时打开顶层,和阻焊层,可能被颜色覆盖了吧,按一下键盘上的字母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