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负片层怎么走线?

楼主(2016-12-02):
    谢谢,还是trace吗?

网友:
    是的,还是trace。铜皮会根据间距规则自动避让你所走的线!   EE 05版本的铜皮要重新generate,才能避让你在负片(negative)中走的线!

楼主(2017-01-05):
    做法是画Plane Shape后赋予网络,然后在Planes->Plane Paremeters & Processer里面设置后Process产生

网友(2017-03-29):
    mentor还是建议用正片吧,比负片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