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7351 LP Wizard 生成封装

楼主(2016-12-03):
    IPC-7351 LP Wizard 可以计算封装尺寸,什么软件可以产生mentor封装呢?

网友A:
    这个工具就是Mentor的,可以生产Mentor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就是Mentor的,可以生产Mentor的封装。

    请问你用的Mentor哪个版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Mentor哪个版本呢

EE7.9.5, VX的版本都用

网友(2017-01-17):
    7.9.5版本没有自带的LP,这个下哪个版本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