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rance跟设定值不一样!4Mils的 实际图上面是12mils

楼主(2016-12-04):
遇到怪事了。我有两对差分对走线,我设置是4mils  实际走线竟然是12mils!!!!

怎么修改都无效!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看下走线线宽最小值的设定,差分线宽4mils必须在走线线宽范围内

网友:
肯定不是这样的 你需要从自身找原因

网友:
确认一下net  class有没有加在你设置的差分类别里?

网友:
    看看是否走线设置了GRID.

网友:
    截图看看设置和实际布线的情况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定义成电源了

网友(2017-01-04):
    应该说看看是否分配到了对应的netclass

楼主(2017-06-12):
    在router里面  对差分对进行设置 grap 改就好了。忘记在这里回复了。之前我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