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Snap To Grid的SKILL的问题

楼主(2016-12-04):
求助,Via Snap To Grid这个skill乍么用?为什么我选完出现报Error, No Grid Info

网友:
你这个是在那里看到的SKILL?

楼主:
EDA365 skill V2.3里面的

网友:
    点via snap to grid命令后,单击或框选via。我没有出现你这个错误。

楼主:
    能截两个图,看一下,移动与没移动到格点的差异吗?

网友:
    你把格点的格式改成默认的这种格式的。“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这种。刚试过了改成“5”这种的,出现了相同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截两个图,看一下,移动与没移动到格点的差异吗?

    肯定有差异啊,我发图片你看的见吗?我的级别看不见,你看得见我就发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截两个图,看一下,移动与没移动到格点的差异吗?

    仔细看下via中间的格点变化哈

楼主:
    图可以看到,我再试试。

网友:
    如果你的VIA已经打在当前格点上时,会提示这个错误

楼主:
经过测试,这个skill要这样设置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