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loader请求支援

楼主(2016-12-04):
; myExtractViews.il
; -- Displays a form with a selection list of
;  the available extract definition files
; -- Lets the user select any of the files on
;  the list as the “View file”
; -- Starts allegro extract process with the
;  user-selected View file when
; the user picks Done from the form.
; Function to extract user selected view to the output file.
axlCmdRegister( "ext" 'myExtract)
(defun myExtractViews (viewFile outFile)
axlExtractToFile( viewFile outFile)
); defun myExtractViews
; Function to start the view extraction
(defun _extract ()
myExtractViews(
buildString(list(cadr(parseString(
axlGetVariable("TEXTPATH"))) selectedFile) "/")
"myextract.dat")
); defun _extract
; Form callback function to respond
(defun _formAction (form)
    (case form->cuRField
("done"
(axlFormClose form)
(axlCancelEnterFun)
(_extract)
(actionskill)

t)
("cancel"
(axlFormClose form)
(axlCancelEnterFun)
nil)
("view_file"
(if form->curValue
(progn
; Accept user input only if on list
if(member( form->curValue fileList)
then axlFormSetField( form
    "view_file" form->curValue)
else axlFormRestoreField(
form "view_file"))))
t)
("file_list"
(axlFormSetField form "view_file"
form->curValue)
selectedFile = form->curValue
t)); case
); defun _formAction
; User-callable function to set up and
;        display the Extract Selector form
(defun myExtract ()
fileList = (cdr (cdr (getDirFiles
cadr( parseString( axlGetVariable("TEXTPATH"))))))
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E:/Lenovo-F/Wakki/pcbenv/form/extract_selector.form" '("E" "OUTER")
'_formAction t)
axlFormTitle( form "Extract Selector")
axlFormSetField( form "view_file" (car fileList))
selectedFile = (car fileList)
foreach( fileName fileList
axlFormSetField( form "file_list" fileName))
axlFormDisplay( form)
); defun myExtract
(defun actionskill ()

  axlShellPost("echo skill action ok; mil2mm")
)

想做到的效果是:
选择列表里的skill,点击OK即可执行该skill命令。@deargds

网友A:
缺FORM文件E:/Lenovo-F/Wakki/pcbenv/form/extract_selector.form  还有myextract.d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FORM文件E:/Lenovo-F/Wakki/pcbenv/form/extract_selector.form  还有myextract.dat

公司不给上传附件,我把Form内容贴上吧,(如下:)myextract.dat 是程式允许后产生的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
FORM
FIXED
PORT 50 11
HEADER "Extract Selector"
TILE
TEXT "Select View File to Extract"
TLOC 12 1
ENDTEXT
TEXT "View File:"
TLOC 1 12
ENDTEXT
FIELD view_file
FLOC 12 12
STRFILLIN 24 24
ENDFIELD
FIELD file_list
FLOC 5 3
LIST "" 40 5
ENDFIELD
FIELD cancel
FLOC 5 15
MENUBUTTON "Cancel" 8 3
ENDFIELD
FIELD done
FLOC 15 15
MENUBUTTON "Done" 9 3
ENDFIELD
FIELD print
FLOC 25 15
MENUBUTTON "Print" 9 3
ENDFIELD
FIELD script
FLOC 35 15
MENUBUTTON "Script" 11 3
ENDFIELD
ENDTILE
ENDFOR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不给上传附件,我把Form内容贴上吧,(如下:)myextract.dat 是程式允许后产生的
FILE_TYPE=FORM_D ...

以下仅供参考
; myExtractViews.il
; -- Displays a form with a selection list of
;  the available extract definition files
; -- Lets the user select any of the files on
;  the list as the “View file”
; -- Starts Allegro extract process with the
;  user-selected View file when
; the user picks Done from the form.
; Function to extract user selected view to the output file.
axlCmdRegister( "ext" 'myExtract)
(defun myExtractViews (viewFile outFile)
axlExtractToFile( viewFile outFile)
); defun myExtractViews
; Function to start the view extraction
(defun _extract ()
myExtractViews(strcat(axlGetVariable("allegro_install_dir") "/text/views/" selectedFile) "myextract.dat")
); defun _extract
; Form callback function to respond
(defun _formAction (form)
    (case form->curField
("done"
(axlFormClose form)
(axlCancelEnterFun)
(_extract)
(actionskill)

t)
("cancel"
(axlFormClose form)
(axlCancelEnterFun)
nil)
("view_file"
(if form->curValue
(progn
; Accept user input only if on list
if(member( form->curValue fileList)
then axlFormSetField( form
    "view_file" form->curValue)
else axlFormRestoreField(
form "view_file"))))
t)
("file_list"
(axlFormSetField form "view_file"
form->curValue)
selectedFile = form->curValue
t)); case
); defun _formAction
; User-callable function to set up and
;        display the Extract Selector form
(defun myExtract ()
fileList = setof(z getDirFiles(strcat(axlGetVariable("allegro_install_dir") "/text/views")) !member(z list("." "..")))
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extract_selector.form" '("E" "OUTER")
'_formAction t)
axlFormTitle( form "Extract Selector")
axlFormSetField( form "view_file" (car fileList))
selectedFile = (car fileList)
foreach( fileName fileList
axlFormSetField( form "file_list" fileName))
axlFormDisplay( form)
); defun myExtract
(defun actionskill ()

  axlShellPost("echo skill action ok; mil2mm")
)

楼主:
deargds, 能不能把选中的文件名**(不包括.il后缀)作为变量放到以下函数中粉红色高亮的地方去,做命令使用:

(defun actionskill ()

  axlShellPost("echo skill action ok; mil2mm")
)

当点中filelist中的文件,再点击OK即可运行被选中的skill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gds, 能不能把选中的文件名**(不包括.il后缀)作为变量放到以下函数中粉红色高亮的地方去,做命令使用 ...
(defun actionskill ()
  axlShellPost(sprintf(nil "echo skill action ok; %s" cadr(axlDMFileParts(selectedFile))))
)

楼主:
真厉害,deargds!  能执行相应skill了;  还有里面的filelist参数怎么指定到自定义的skill文件路径
fileList = setof(z getDirFiles(strcat(axlGetVariable("allegro_install_dir") "/text/views")) !member(z list("." "..")))
现在是allegro 里面的"text” 路径,这样不怎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