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的电流回流路径

楼主(2016-12-05):
两层板的开关电源电路回流路径在顶层还是从底层回流

网友:
    通常都是按最短阻抗最低的路径回流。。。部分顶层和底层

网友:
    电流都是按照阻抗最小路径回流,所以不能按照理想的来

网友(2017-11-15):
    阻抗越小就往哪流,,,,

网友:
    往阻抗小的路径回流

网友(2018-02-09):
    阻抗小的路径进行,这可以从麦克斯韦方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