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如何输出槽孔?

楼主(2016-12-05):
请教:
1      allegro  16.6  如何输出槽孔?
2     输出槽孔文件后用Cam350 能查看到槽孔真实大小么 ?

网友:
    1.manufacture-NC-NC route2.可以

楼主:
1.manufacture-NC-NC route
am 350  可以查看槽孔大小

多谢各位

网友:
    学到一招,谢谢

网友A:
.rou文件编辑一下就可以在350中看到了。

网友B:
    需要怎样设置呢?为什么我用默认参数cam350导入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怎样设置呢?为什么我用默认参数cam350导入不了

route文件单独导,不要自动

网友:
    和其他的版本一样啊啊

网友:
    空位图里面是可以看到槽孔信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oute文件单独导,不要自动

嗯,后来成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ou文件编辑一下就可以在350中看到了。

    怎么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编辑

早就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