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通孔的封装是不是设计比真实的大多少呢

楼主(2016-12-05):
插件通孔的封装是不是设计比真实的大多少呢

网友:
我以前用的个头较大的直插封装,开孔一般大于引脚直径0.3~0.5mm。
个头较大:鹌鹑蛋大小至乒乓球大小之间的体积。

网友(2017-01-16):
实际直径0.6及以下,+0.3
实际直径0.6-1.0,+0.4
实际直径1.0以上,+0.5

针对圆形引脚。

2个引脚的要注意跨距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