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17.2和16.6版本安装的记录

楼主(2016-12-05):
最近接到以国外朋友的任务,要求用17.2版本画个板子
可是这玩意在国内还都没听说过呢
虚心向各个大师请教,最后在吴川斌老师的博客上看到了关于17.2版本安装破戒的介绍说明,且用吴老师的“阿里狗破戒大师”成功的安装且挺好用的;
然而我现在公司所使用的软件是16.6版本,我必须在电脑上再次安装好16.6;那么问题来了,因为安装17.2就不能够运行其低版本了,貌似更改了license的启动方式,具体原因本人也不是很清晰;
开始时候我尝试安装了好多次软件,无论是先安装17.2还是16.6,都是只能够启动一个版本,后来安装的版本用“cadence Switch Release”切换过来了也无法启动,提示license有问题;
后来我,分析了下17.2版本的license  里面的内容第一行 SERVER localhost ID=07071982 5280  与我们以前的license是有点区别;然后又在网络上搜索了好多破戒17.2的帖子,详细的对比了下
后来我就想把电脑的名字给改成 localhost  这个 这样16.6的license不就 也是电脑的名字了;
卸载,在此重新安装
先是安装的17.2破戒完毕后启动,软件可以使用;
再次安装16.6,安装完毕后破戒,结果俩软件都不能够使用了,很郁闷;
这时候我也不想重新安装了,就寻思修复下吧,运用了吴老师的“阿里狗破戒大师”
里面的修复功能
修复完毕后,启动了17.2版本软件,一次成功;
然后抱着试试的心态又启动了16.6版本,结果也成功了;
到此,迷迷糊糊的我电脑上成功的安装上了16.6和17.2两个版本的软件;
且可以自行切换
在这里要说明下,在17.x以后的版本,allegro是不能降低版本了,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貌似存储方式改变了;
最后感谢,帮助我的朋友,谢谢

网友A:
    你这是弄了多少时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弄了多少时间呀

搞了1天多

网友:
    有17.2的破解步骤和破解文件吗?

网友B:
    这个确实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很神奇!!

楼上,我们的头像,这么巧呀

网友:
    学习了,回去试试

网友C(2017-02-10):
    我在win7中文专业版64位上安装了 cadence allegro17.2,用阿里狗破戒大师全自动安装的。 破解虽然成功了。但每次我打开pcb editor后大约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就会自动退出pcb editor工具窗口,闪退,没有任何提示。不知有同学遇到过这类情况没有?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win7中文专业版64位上安装了 cadence allegro17.2,用阿里狗破戒大师全自动安装的。 破解虽然成功了。但 ...

没有  另外这个17.2版本 必须是64位的操作系统才可以支持17.2版本我使用几次了 会有卡死的情况但是没有遇到过闪退  感觉还是有点不稳定

网友(2018-05-15):
    我也同时安装了,但是遇到一个问题但是16.6CES里面ELECTRIC 部分少了很多东西,没法设置差分线的等长,有解决办法吗?17.2是正常的。

网友:
    你好,我同时安装了16.6和17.2.用的你们的破解软件,但是16.6CES里面ELECTRIC 部分少了很多东西,没法设置差分线的等长,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9-01-11):
    也想试试呢

网友(2019-03-20):
    allegro17.2 PCB转PADS9.5或AD,已经可以转换成功了,有朋友需要转换的可以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网友(2022-02-25):
    学习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