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通信频段咨询

楼主(2016-12-05):
    公司有个设备用到CC430做无线控制,用到868MHz 和 900-920MHz的频段,请问这两个频段在国内是否可以免费使用?对设备的发射功率是否有限制?

网友:
    你这个频段已经用到GSM频段,可以用433MHZ这样的免费频段,一般都会有功率限制的,可以在网上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