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4558单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6-12-05):
    使用运算放大器4558单电源5V供电,做个麦克风的前端放大。但是很迷惑5V单端电源是否存在不合理。网上找一些资料都是12V供电的。 使用5V是否可行。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谢谢!附件为IC规格书。

楼主:
原理图运用的是以下图的原理。各位大侠请帮忙指点指点啊····坐等啊

网友A:
    5V单电源供电可以的,关键看你的放大倍数是否超出运放的动态工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单电源供电可以的,关键看你的放大倍数是否超出运放的动态工作范围。

放大倍数不会超多3V ,是不是超多就失真很严重。没有什么别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单电源供电可以的,关键看你的放大倍数是否超出运放的动态工作范围。

    5V供电,运放输出是不会高4v.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V供电,运放输出是不会高4v.是吗?

    要看你的运放的动态工作范围,非轨到轨的运放一般要低于工作电压1V以上,超出动态范围的部分会被削波。

网友:
    不放心可以用轨对轨的,LM358

网友:
    5V绝对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