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器仿真问题

楼主(2016-12-05):
1金币
最近在用Pspice进行RC高通滤波器仿真。可是仿真的结果存在一点问题有点想不明白,请给位指点指点。输入信号是直流偏置1.8V,5ns周期的方波脉冲信号,刚开始滤波后,为什么会出现一段不稳定波形(自己描述的可能不准确),就是刚开始绿色波形部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方法能消除?谢谢。

网友:
C3阻絕了輸入直流電壓,C3和R4的時間常數決定輸出直流電壓的穩定時間。(C3和R4組成微分電路)

网友:
刚开始是1.8v,后面变成正负0.9v,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