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版主,按教程学习2个ddr2,排阻前后怎么设置?

楼主(2016-12-05):
版主的书上没有排阻,cpu到t点可以设为等长的管脚对,现在我多了一堆排阻,排阻前后的和等长,能统一设置吗?还是前后要分别做等长?

网友:
排組前後在PADS是使用associated net   只需要在Router中  選到這個選項  就被設置了
在allegro中是使用Xnet  allegro的方便之處是可以加總長度  PADS沒辦法  一定要使用excel來加總

网友:
您可以使用associated net來看到前後等長的加總   這部分要在Router設定  設定零件點選此選項   目前有些部分還需要excel來加總  allegro的話  只需要透過模型  就可以直接加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