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间距要求

楼主(2016-12-06):
请问IPC规定的不同网络过孔的孔间距为多少?

网友:
IPC标准为大于0.3mm,但是实际上各家都下于0.3mm了

网友:
一般都是设置成12mils  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
按板厂要求来。一般不同网络最小间距8mil就可以生产。

网友:
8mil 正常生产 可以达到

网友:
    民品是至少0.45mm

网友:
    不考虑绝缘主要是看制版厂工艺

网友:
    8mil就可以了

楼主(2017-01-10):
    我们做的的模块级的产品,本身板子很小,如果只考虑加工工艺,目前来说4mil,5mil的间距PCB厂家也可以加工啊,除了工艺以为还需要考虑电气间距这些吧

楼主(2017-08-12):
    过孔间距考虑主要是对板材CAF效应的考虑,我们已经做过实验目前4mil间距是过了CAF实验的,不知道更小3mil,2mil还能过不,不过目前国内工艺来讲4mil是批量能力

网友(2020-07-31):
引用 楼主:
    过孔间距考虑主要是对板材CAF效应的考虑,我们已经做过实验目前4mil间距是过了CAF实验的,不知道更小3mil, ...

你们做实验4mil过了CAF实验,用的是什么板材呀,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