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

楼主(2016-12-06):
最近研究DSN导出PDF,基本流程已经走通,可以导出了,可是必须要打开DSN文件,有没有批量导出的方法,比如说我通过TCL写一个函数,然后加载路径,批量导出,求指点,另外,导出pdf不会的可以问我

网友A:
    DSN怎么导出PDF? 可以写个教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N怎么导出PDF? 可以写个教程么

搜一下XMATIC_DSN2XML这个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一下XMATIC_DSN2XML这个函数

    在论坛搜吗

网友B:
    不是用打印机 直接就可以导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搜吗

在cadence给的官方文档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打印机 直接就可以导出么

    恩,但是我想的是不打开dsn文件,后台通过tcl脚本操作dsn文件转pdf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但是我想的是不打开dsn文件,后台通过tcl脚本操作dsn文件转pdf

    应该是不行的。一般的脚本都是基于capture外壳的。

楼主(2017-01-05):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不行的。一般的脚本都是基于capture外壳的。

恩,我已经放弃了,cadence这个软件易用性有点差啊

网友(2017-05-26):
    装个PDF转换器,然后直接打印不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