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外挂的电容值是什么决定的?

楼主(2016-12-06):
晶振外挂的电容是由所使用的晶振的负载电容决定的还是由芯片决定的?

由你決定!>_<|||

网友:
    晶振的负载电容决定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来学习,很学的资料

网友:
    应该是由晶振决定的,但是同时要考虑IC的内部电容。

网友:
    负载电容和反馈

网友:
    可以用一种仪器(叫什么来着)直接测试晶振搭载系统的频偏,很小的频偏就说明电容合适了,以前是看晶振厂家来实测过。

网友:
    内部电容和负载电容都有关

网友:
    一般好像由晶体来决定的。主要是补偿晶体的!

网友(2017-01-12):
一般直接按照芯片手册来的,这里又学习了

网友:
负载电容是由晶振决定,但是你焊接到PCB上的时候,就需要使用仪器去查看频偏调整电容。

网友(2018-11-19):
    调整电容来满足晶振精度

网友(2020-09-05):
    非常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A:
    來個淺顯易懂的!

网友:
    没有威望了,先留个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來個淺顯易懂的!

文件下了,好像看不出啥东西,应该是我看不懂吧

网友:
    这个我有发言权,之前因为电容取值过大晶体不起振,后来跟厂家交流,告知计算公式是(Cl-3)*2,上下不超过5。

网友:
  参考----》Crystal CL等于XI/ XO 间外部电容等效电容时, 频率最为准确
客户端最常见的迷思为把 Crystal CL 与 CL1/ CL2 混为一谈.
CL= (CL1+PCB等电容)与(CL2+PCB等电容) 串联.
比方说, CL1=CL2=27pF, 其实应该搭配 CL=15pF 上下的Crystal
CL=15pF= (CL1+3pF) 与 (CL2+3pF) 串联.
PCB layout 也有影响, 避免把IC, XTAL, CL1/ CL2 分得很开.

网友(2020-10-08):
    好。。。真的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