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纳二极管稳压电路

楼主(2016-12-07):
    一个小电流的应用场合想用二极管搭一个稳压电路,如图。
Vin=24V,Vout=5V,R=4.7K,T=9014 NPN管
    空载上电,两个管子都烧掉了,不用9014,只用一个电阻加齐纳二极管可以工作,请教大神其中缘由。

网友A:
    一个小电流的应用场合想用二极管搭一个稳压电路,如图。

电流到底小到多小??? 對 10A 來說 0.5A 算不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底小到多小??? 對 10A 來說 0.5A 算不算小?

抱歉,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此处5V需要电流在10mA一下。测试的时候后面是空载状态,限流电阻4.7K,按计算电流应该只有3mA多,不应该会烧管子才对。

网友:
    路过,搞求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b chuan

    为什么CB会穿呢?

网友(2017-01-07):
    B极和稳压管之间串1K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