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介绍via的帖子呀?

楼主(2016-12-07):
比如多少电流用多大via,多少频率信号用多大via,还有via的孔径和外径,anti pad的设计大小,还有使用的flash大小?

网友:
    一般情况10/18,12/24的过孔2个过1A,20/40的过孔一个过1A,这是保守估计,都是有余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y it!

谢谢

网友:
    理解PCB加工工艺能力,然后就知道孔能用多大,anti pad的设计大小,flash大小。载流量各有各的标准,根据镀铜厚度、孔壁表面积等因素决定,我上传一个标准看看吧,至于频率用多大的孔,这个确实没规定。高速数字板的话需要通过阻抗核算来确定,毫米波以上频率布线很少用到孔。

    QJ 3103A-2011 航天工业印制电路板设计要求.pdf

网友:
    我也来试试

网友:
    哇,好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