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了一个正背面都有PAD引脚的封装,为何PCB中无法导入?已检查了库的路径设置,...

楼主(2016-12-07):
新建了一个正背面都有PAD引脚的封装,为何PCB中无法导入?已检查了库的路径设置,封装命名,都没问题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JD_SMA_1_4P2X7P0_H7P0' for device 'SMA_1P_4M_JD_SMA_1_4P2X7P0_H7P0'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Database has a non-recoverable corruption.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网友A:
没搞懂你建什么样的封装,建封装的时候,不要放到bottom层去。

楼主(2017-01-19):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你建什么样的封装,建封装的时候,不要放到bottom层去。

此封装是正背面都有焊脚,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7-05-22):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