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SPMHA1-230)求助

楼主(2016-12-07):
1金币
allegro 16.6 打开文件时提示  “WARNING(SPMHA1-230): Database has a non-recoverable corruption.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突然提示数据库奔溃,以前一直使用都没有出过问题,哪位大侠有这方面解决的方法或途径,请告知!
QQ:1826038922
EMAILOUJF@BO-RE-TECH.COM

网友:
重新安装嘛!

网友:
软件出问题了,有时候是程序文件缺失之类的,应该找程序员。重装问题应该都不大!

网友(2020-08-0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只针对某个BRD文件;其他BRD文件又是没有问题,能正常打开的。我也在求解!!!!

网友:
我早上碰的情况是这样的,把brd文件带回家来画,在家打开这个brd文件就会报Database has a non-recoverable corruption.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错误,allegro打开其他brd文件又是ok的。在公司操作这个brd文件也是好好的。回想了下,昨天brd操作时候有个闪退并另存了.sav文件,当时就把.sav后缀改了回了brd。于是就让公司同事帮我把这个brd文件databasecheck下,另存发给我。然后在家里电脑打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