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的DQS与DQ时序怎么测量呢?DSQ的眼图怎么才算合格?

楼主(2016-12-08):
DDR3的DQS与DQ时序怎么测量呢?DSQ的眼图怎么才算合格?

网友:
顶,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DDR3 的DQS和DQ时序分读时序,写时序。读操作时,DQS信号的边沿与DQ信号同沿(边沿对齐),用DQS的前导码触发(两个周期宽度); 写操作时,DQS信号的边沿与DQ信号的中心对齐,用ODT下降沿触发,

网友(2018-07-19):
引用 网友A:
DDR3 的DQS和DQ时序分读时序,写时序。读操作时,DQS信号的边沿与DQ信号同沿(边沿对齐),用DQS的前导码触 ...

DQS的前导码触发(两个周期宽度)  是什么意思?在示波器上如何设置查看?
ODT下降沿触发 是什么意思?在示波器上如何设置查看?

网友(2019-08-29):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