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问题

楼主(2016-12-08):
刚才C家接触mentor,用的ee vx1.2,无法打开原有的pcb文件,pads可以打开,弹出如下窗口,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文件是pads软件的,不转换打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是pads软件的,不转换打不开的!

多谢指导

网友A: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判断pcb文件是mentor还是其他软件的:
mentor的*.PCB只是个快捷图标而已只有1kb,要配合一些文件夹才能打开。  而Altium 和PAds格式的PCB一般都是大于1kb的。

网友B:
文件格式不对,pads文件就一个,EE是一个工程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格式不对,pads文件就一个,EE是一个工程文件夹

多谢各位的帮助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判断pcb文件是mentor还是其他软件的:
mentor的*.PCB只是个快捷图标而已只有1kb,要配合 ...

多谢各位的帮助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