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 布线是否可以参考1.2V 电平

楼主(2016-12-08):
1. 有没有人做过DDR4 的项目。
2. PCB 成本考量, 板层4层。
3. On board 设计, 部分数据组及Address, command需要参考1.2V 电平层。
4. 以上设计, 是否会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最好是实测经验/数据,因为所有SI 工程师都告诉我, 那样设计不好)。
5. 实际情况, 有多坏?

谢谢!

网友:
DDR3倒干过 参考1.5V  没用过4

网友:
一般除开数据线外 其他的都是参考1.2V

网友:
参考VDDQ没有问题的,对于高频信号电源和GND都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可以看看于争的视频,这个参考都是一样的,对于你的信号。

网友:
SI会叫你用6层板,参考层一定要是GND。

网友:
参考过电源层,保持完整没出过问题

网友:
做过dd3的十层板,之前内存走线、参考平面考虑不足,会存在高频起不来的情况。目前是地址、控制信号参考电源平面,数据信号参考地平面

网友:
四層板 需要考慮 參考平面完整性   如果超過兩顆  不太建議4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