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差分对的出线方式?

楼主(2016-12-08):
我记得user prefrence里面可以修改 但找不到地方了 还请帮助 谢谢!

网友A:
    手动调整的吧

网友B:
    右键,然后希望解决了你的难言之隐
顺便示范的,不用纠结我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调整的吧

我记得可以设置  但是找不到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然后希望解决了你的难言之隐
    顺便示范的,不用纠结我的网络

不行的

网友C:
    user prefrence里面有一个ROUTE,然后connect里面有个padentry_factor 修改为2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er prefrence里面有一个ROUTE,然后connect里面有个padentry_factor 修改为20就行了。

搞定 O(∩_∩)O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 O(∩_∩)O谢谢

    好用

网友:
    以前一直是手动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er prefrence里面有一个ROUTE,然后connect里面有个padentry_factor 修改为20就行了。

    我設置了還是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er prefrence里面有一个ROUTE,然后connect里面有个padentry_factor 修改为20就行了。

    还是找不到你说的那个选择项目

网友:
    進去User Preferences Editor / 左下角有個 Search for Preference : 在這裡輸入padentry / Serch
    這樣肯定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找不到你说的那个选择项目

    在下一页 或者search

网友(2020-09-24):
    学习了,多年不用了,忘记这个功能了。

网友:
    找不到在拿了一个选项呢

网友(2020-10-30):
    进入connect后点击左下角next进入下一页就有了

网友E(2021-06-08):
    按照这个设置了,可是还是不行,别的图可以,这个图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这个设置了,可是还是不行,别的图可以,这个图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有谁知道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定 O(∩_∩)O谢谢

    按照这个设置了,可是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需要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这个设置了,可是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需要设置

    两个过孔的间距改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 O(∩_∩)O谢谢

    应该还有别的设置,我改这里设置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er prefrence里面有一个ROUTE,然后connect里面有个padentry_factor 修改为20就行了。

修改差分对的出线方式 这个设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