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芯片的电源供电

楼主(2016-12-08):
请问在给WIFI芯片电源供电时是采用平面供电好,还是采用图示的这种供电方式好?主要是为了获得好的RF性能。

电源供电

电源供电

网友:
和你wifi芯片的电流需求变化速度有关  平面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阻抗和减少引线电感  但是你电源的去耦做好了就行了

网友:
我们一般做成平面  没出过问题   你这样有可能射频测试不过哦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強烈關注這名會員!@_@!!!

网友:
这个要看吃电流大小了,电流大的就做平面,小流电这种方式也行,

网友A:
★供电。wifi电流并不大,★电源完全可以满足,还能防止不同电源pin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wifi电流并不大,★电源完全可以满足,还能防止不同电源pin的干扰

这位仁兄的回答比较中肯,问过RF,也是怕不同电源PIN间有相互干扰。

网友:
对于高频,电流小的场合可以这样玩。

网友(2017-08-10):
都可以,平面和星接都可以满足RF参数和过认证。WIFI电流不大,除了开机时SOC芯片的启动电流大,工作的时候就几百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