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2.0

楼主(2016-12-08):
请问SDIO2.0等长控制在多少MIL以内?

网友:
MicroChip Design Guidelines for USB225x/USB224x/USB264x/USB266X High-Speed SD

Among SD_DAT[0:3]  +/-750 mil Maximum
SD_DAT[0:3] to SD_CLK  -250 mil to +1500 mil
SD_CMD to SD_CLK  -250 mil to +1500 mil

 這是 MicroChip SD 2.0 / MMC 4.2 USB 讀卡機芯片的建議!

NB

网友:
跟不同的CPU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圖有真象!

版主,请收下我的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