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im下,如何CUT一组走线?如图

楼主(2016-12-09):
想cut一组走线,为了贴线,如图那样,哪位高手可以告诉如何实现,谢谢!

类似这样的CUT线

类似这样的CUT线

网友A:
E(编辑)-K(切断轨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编辑)-K(切断轨迹)

我E被别的快捷键占用,请问该如何使用这个命令

网友:
    你把E改掉不好了吗,组合键是不能改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E被别的快捷键占用,请问该如何使用这个命令

    改掉占用E的这个快捷键。

网友C:
    e 菜单下的 slick tracks

网友(2017-01-12):
引用 网友C:
e 菜单下的 slick tracks

高手啊,厉害

网友(2017-02-19):
    电源平面地平面也有切断功能,最近也在研究AD,之前用PADS,AD的复用太恶心,后续再弄阿里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