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显示问题

楼主(2016-12-09):
如图中飞线,当一条飞线的两个焊盘在同一个水平或者竖直方向时,飞线会显示一个类似三角形的状态,怎样关闭开起这种显示方式?

网友A:
只是关闭开启数线的地方就在Display的最后几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关闭开启数线的地方就在Display的最后几项里。

display里面最后几项是关于飞线的打开关闭功能的。我是想问的这种飞线显示的方法。貌似你说的不是这个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display里面最后几项是关于飞线的打开关闭功能的。我是想问的这种飞线显示的方法。貌似你说的不是这个吧 ...

图片最下面那个

楼主:
原来你说的这个display哦,这个的确能打开关闭,那调整这个显示的大小呢?就是这个三角形的大小的在哪儿呢?先谢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最下面那个

原来你说的这个display哦,这个的确能打开关闭,那调整这个显示的大小呢?就是这个三角形的大小的在哪儿呢?先谢了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最下面那个

人家已经告诉你了,选直线。

其实折线是个好模式,等于告诉你绝对平行对齐。
布局的时候建议还是折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已经告诉你了,选直线。

其实折线是个好模式,等于告诉你绝对平行对齐。

我也觉得折线显示蛮好的,清楚明了。

网友D:
折线  没什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线  没什么不好

我也觉得折线好,但是个头太大了,看不清楚了,我想知道怎么调整大小!已经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折线好,但是个头太大了,看不清楚了,我想知道怎么调整大小!已经解决了!

    怎么调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调小的?

    就在打开关闭同一页,有个connect pint size  就是调这个大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打开关闭同一页,有个connect pint size  就是调这个大小的!

哦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