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shape避让 keepout的时候拐角处避让不完全报错,如图

楼主(2016-12-09):
allegro16.6  shape避让 keepout的时候拐角处避让不完全报错,如图:求解决方法:

网友:
shape  用Round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同问,也常遇到这种问题。我的作法就是手动在改动一下shape的外形。有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手动改也不行 哦 我指的是16.6  只有吧keepout改成圆角才行  但是比较费事.
16.3不会这样.

网友:
    这是你修shape的时候造成的吧,刚铺上没有吧?

网友:
    我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你试一下,修靠keepout那边的时候把shape grid关掉看看可以不。

网友:
    我也遇到过,除了手动修铜皮,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2017-02-09):
    手动修一下也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