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芯片和MIC靠的太近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6-12-09):
两块PCB B2B 连接,WIFI模组(自带金属屏蔽罩)和另一板子上MIC位置正好相对,请问 WIFI模组会对MIC信号产生影响吗?
是WIFI模组部分对MIC产生影响还是WIFI 天线会对MIC信号产生影响?

网友:
有屏蔽一般不会有RF影响的 ,是不是音频的电源不干净 我以前遇到过手机端通过WiFi通话门口机端有噪音的问题

楼主:
我们选用的MIC为硅麦,理论上内部其有RF抗干扰电路,具备一定的抗干扰能力。通过百度,手机设计中有TDD噪声由于GSM在每个间隔200KHz频道上共用8个物理信道, 即在同一个频率上进行8个用户的时分复用,(好象也可以理解成为时分多址TDMA), 因此对于每个用户的手机来说, 只有1/8的时间在通话, 而其余7/8的时间空闲,它重复出现的频率大概是216.7Hz. ”因没做过相关设计不太懂,不知大家做设计的时候有无遇到过WIFI信号干扰MIC的问题?

思考重點:WiFi 是 TDD 模式傳輸嗎?^_^

网友:
WIFI应该不会干扰MIC,MIC接收频率为20Hz~20kHz。还有MIC进声孔不要有遮挡,会降低SNR和Sensitivity的!

网友A:
    之前有做过运动DV,安霸平台的,打开WIFI确实会影响到咪头录音,特别是硅唛更明显,后面用的驻极体咪头好很多。要做好AGND分割吧。

网友:
    个人遇到的现象是开wifi后,GND很脏了....你可以测量一下手上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做过运动DV,安霸平台的,打开WIFI确实会影响到咪头录音,特别是硅唛更明显,后面用的驻极体咪头好很 ...

兄弟做的是运动相机吗?我们的wifi和mic在两块板子上,在组装的时候位置是上下对应的,mic有分模拟和数字地。你们出现的问题是因为wifi启动后导致GND不干净,影响到MIC录音吗?

网友:
    从理论上讲,WIFI应该会影响到附近的地,WIFI在调制的时候应该会周围的地有干扰,从而影响到MIC,但MIC本身是包括其他的音频部分都是走差分线的,我觉得应该干扰不会太大。

网友(2017-01-17):
    wifi功率20dbm以下,不会干扰到mic

网友(2017-08-10):
    WIFI在工作的时候,电流是不连续的脉冲,这个与调制方式有关,如果分地不好或者供电的线过细,都会对GND及VCC产生影响,功率越大,影响越大。MIC本身拾取的就是微弱信号,当供电纹波大时,会影响底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