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跑GPU测试是死机问题,请大神帮忙看图

楼主(2016-12-09):
  如图;电阻2.2ohm改大到1K问题解决,现在想问下这个改动会影响到什么?
附上电源芯片的资料

968.78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35,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去搞到這個 Excel 表吧!

In addition, Richtek provides a Microsoft Excel-based spreadsheet to help design the RTON for RT3606BC.

网友:
没仔细看资料,考虑纹波的问题,1K+0.22uF滤波效果远远大于2.2+0.22uF

网友:
    妈呀,叫别人看资料还有威望扣掉,牛

网友:
    按照这样的说法那里吧0.22改成2.2uf也会有一样的效果

网友:
    驱动电流会减小的

网友(2017-03-17):
    好不容易有点威望,看下就扣了一份,好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