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所谓的控深钻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09):
如题,因为我本身是做PCB设计的,之前听到同事说他们公司做光模块的时候做25G和100G的时候做的板子都是用盲孔,以一个8层板为例,他们要求加工的时候使用4个芯板,做盲孔设计的时候是1-3和6-8,在加工的时候使用控深钻,第3层和4层所用的芯板不钻透,当时成品率不高,报废了几次,我想请问下,这种工艺是怎么做的,我感觉难度应该很大,应该是少数的厂家才可以做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这个图片就知道

网友A:
看看图片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片就知道

相当于给盲孔做了背钻?我还以为是很特别的工艺呢,原来如此,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当于给盲孔做了背钻?我还以为是很特别的工艺呢,原来如此,多谢。

控深钻和背钻不是相同的呀 不要被误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深钻和背钻不是相同的呀 不要被误导了

那是怎么样的,楼主能帮忙介绍一下吗

网友A:
    背钻是因为板子太厚,超过钻头长度,无法一次钻透,所以需要分两次从两面钻孔,称之为背钻
    而控深钻是不将孔钻透,钻到一定深度后即停止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钻是因为板子太厚,超过钻头长度,无法一次钻透,所以需要分两次从两面钻孔,称之为背钻
    而控深钻是不将 ...

你弄错了吧,背钻是成品电镀完了的孔再反钻,去掉多余部分,上面那个图片就是背钻最好的说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怎么样的,楼主能帮忙介绍一下吗

背钻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9035-1-1.html
    控深钻类似盲孔,钻机按照盲孔深度对层压后的板件进行钻孔。通过电镀盲孔孔铜来达到PCB板件各层电性能的连接,但又和机械盲孔有所区别。

网友(2017-01-13):
引用 网友A:
    背钻是因为板子太厚,超过钻头长度,无法一次钻透,所以需要分两次从两面钻孔,称之为背钻
    而控深钻是不将 ...

被钻不是因为钻针不够长吧,是为了提高信号传输的质量,把过孔多余的残桩去掉一部分

网友:
    no,控深钻和背钻是两种概念,别被误导。控深钻是使用机械方式控制钻头的打孔深度,对于板厚和介质厚度有要求,而且这种孔在做POFV的时候表面会不平整;同时,控深钻的孔径大小要求比较严格,一般会比较大,否则在电镀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2017-04-26):
引用 网友B:
    背钻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9035-1-1.html
    控深钻类似盲孔,钻机按照盲孔深度对层压后的 ...

看你的解释好像和机械盲孔差不多啊,区别在哪里呢?能介绍下不?

网友(2018-12-28):
    这个需要3~4层和5~6层间介质厚度大于控深钻深度误差,层间距设计小,难度就会很大,良品率低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片就知道

误人子弟啊,这是背钻不是控深

网友:
应该是控制深度做一个半导通的孔,因为是半导通的金属化非常困难.所以报废率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