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转allegro画板,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6-12-09):
以前一直用allegro,最近换公司了,大家都是用pads,公版文件也是pads,但是公版原理图是orcad格式
为了顺手,自己想把pads的文件转成allegro格式来完成,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做过?
中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出GERBER的时候把SOLDERLMASKK  PASTEMASK配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GERBER的时候把SOLDERLMASKK  PASTEMASK配置一下

    前提是把封装的焊盘全部更新一次paste跟solder吧?

网友:
    主要是封装:异形焊盘要重做,异形钻孔焊盘要重做,所有焊盘的SOLDERMASK、PASTEMASK要添加,部分封装的丝印要添加。

网友:
如果你非常熟悉allegro 其實可以用allegro來做  轉換最大差異在於封裝的正確性   其他只有工具使用差異

网友(2017-02-09):
    完全可以,主要是自己要多加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