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检查pcb文件里面丢失阻焊开窗跟钢网的skill

楼主(2016-12-11):
    有没有检查pcb文件里面pad丢失阻焊开窗跟钢网的skill   求一个

网友:
    检查阻焊
    1. axlCmdRegister("spc" 'EDA365_NoSmPadCheck)
    2. defun( EDA365_NoSmPadCheck ()
    3. prog((lPads lSMDPins pin sViewFile pViewFile lPadName p)
    4.         lPads = nil
    5.         axlClearSelSet()
    6.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invisible") ?onButtons '("noall" "PINS"))
    7.         lSMDPin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8.         axlClearSelSet()
    9.         foreach(pin lSMDPins
    10.                 when((!pin ->isMech && car(pin ->startEnd) == cadr(pin ->startEnd))
    11.                         when(
    12.                                 and(
    13.                                         car(pin ->startEnd) == "ETCH/TOP"
    14.                                         axlDBGetPad(pin "PIN/SOLDERMASK_TOP" 'REGULAR) ->figure == nil
    15.                                 )
    16.                                 lPads = cons(pin lPads)
    17.                         )
    18.                         when(
    19.                                 and(
    20.                                         car(pin ->startEnd) == "ETCH/BOTTOM"
    21.                                         axlDBGetPad(pin "PIN/SOLDERMASK_BOTTOM" 'REGULAR) ->figure == nil
    22.                                 )
    23.                                 lPads = cons(pin lPads)
    24.                         )
    25.                 )
    26.         )
    27.         sViewFile = axlTempFile()
    28.         pViewFile = axlDMOpenFile("TEMP" sViewFile "w")
    29.         axlLogHeader(pViewFile "No SoldMask Pad Report")
    30.         lPadName = unique(lPads~>name)
    31.         foreach(p lPadName
    32.                 fprintf(pViewFile "%s\n" p)
    33.         )
    34.         axlDMClose(pViewFile)
    35.         axlUIWExpose(axlUIViewFileCreate(sViewFile "Allegro View File" nil list(86 32)))

    36. ))

    lqf

楼主:
    楼主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楼主大人,我把你代码里的soldermask替换成pastemask,是不是就可以用来检查没有钢网的pad了??

楼主: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不方便,出来的是一个报告,能不直接出来一个选项框,然后通过选项高了板子里面的pad,方便查找

网友:
    为什么只检查表贴焊盘呢

网友:
    同求检查钢网。

网友(2019-01-27):
    把所有的soldermask 改成 pastemask 就行了,这个只能检查smt不能检查插件的焊盘

楼主(2019-05-03):
    查不出来,,刚刚试用了一下

网友A(2020-08-17):
    这个代码复制完是放到哪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复制完是放到哪个地方的。

    具體步驟
    1. 複製代碼至文件內並存檔成 *.il  (例如 : NoSmPadCheck.il)
    2. allegro.ilinit 文件添加 load("NoSmPadCheck.il")
    3. 輸入指令 : spc

网友:
    报告中点击坐标就可以依次跳到对应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