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没有做射频电路天线仿真的大神

楼主(2016-12-11):
我现在使用HFSS仿真蛇形倒L天线,这种天线的馈线端在哪儿

楼主:
是不是在L的短画那儿

网友:
正馈为谐振倒F的第一个分支,负馈为F的末端分支。实际天线会做wrap倒外壳的动作,这个时候谐振区表面电流的矢量会发生变化,需要重新调整F分支的长度或者位置达到最佳的辐射极化,也可以做匹配改善线损。

网友:
这种很多啊!我这里有教程学习,可以发邮件给我2669180062@qq.com

网友(2017-05-12):
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