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查找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6-12-12):
原理图使用“查找元件”这个功能的时候报错
随便搜一个都是报错没有这个元件:例如查找R1,就弹出:R1 not found。(当然原理图上是有R1这个元件)

网友:
    是不是find-text对话框里面的选项没过滤对

网友A:
    你不用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重装

    你不用重装
你把它里边的名称和单位 编号 出厂型号都分开。系统就认识了。

楼主(2017-01-18):
    软件里有个文件坏了,重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