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个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6-12-12):
1.器件的高度是在属性中的Geometry.Height中设置么,它的边界是什么,丝印层的2D线还是其他层的2D线?
2.板子有一层设置为混合分割层,出gerber时与无平面层有区别么?

楼主: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Geometry.hight只是零件高度 是一種屬性   邊界boundary只存在於allegro  感覺您之前有使用allegro  混合層的使用在內層  這算是 一種習慣  鋪銅的效果會有些許差距

网友(点评):
是的,习惯用allegro,再请教一下,高度这个属性,它总有一个大小的范围吧,分割混合层对于出gerber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Geometry.hight只是零件高度 是一種屬性   邊界boundary只存在於allegro  感覺您之前有使用allegro  混合層 ...

混合層的使用  大部分用於電源   如果要偷懶  你也可以不設定
geometry.hight對於出emn emp才有感受  不然只是  看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合層的使用  大部分用於電源   如果要偷懶  你也可以不設定
geometry.hight對於出emn emp才有感受  不 ...

现在就是,需要出3D图给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合層的使用  大部分用於電源   如果要偷懶  你也可以不設定
geometry.hight對於出emn emp才有感受  不 ...

我现在被要求使用分割混合层,所以问问有啥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需要出3D图给结构

點到Componet properity  選attritube
去新增geometry.h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到Componet properity  選attritube
去新增geometry.hight

这里我了解,我是在范围边界有疑问,比如器件2mm*2MM,那它的边界应该也是2MM*2MM呀,这个边界应该在哪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被要求使用分割混合层,所以问问有啥区别

pads 裡面  您先了解幾個copper and copper pour的差異

plane area的設定如上圖  只是一種習慣  基本上內層都是這樣設的
比起一般no plane設定  鋪銅更細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我了解,我是在范围边界有疑问,比如器件2mm*2MM,那它的边界应该也是2MM*2MM呀,这个边界应该在哪设 ...

終於懂您所問的  Allegro在這部分是一次搞定   pads垂直的部分使用geometry.hight  水平的部分自己畫一個keepout您上次此圖  看能否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終於懂您所問的  Allegro在這部分是一次搞定   pads垂直的部分使用geometry.hight  水平的部分自己畫一個 ...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