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能使DRC检查同网络via间距错误?

楼主(2016-12-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板厂要求,盲孔跟埋孔的间距要保持0.2mm以上,但是我现在的DRC是不会报同网络间距过小的错的。怎么设置能让DRC检查相同网络的盲埋孔间距?

网友A:
    在选择的时候选择same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择的时候选择same就好了

    不明白,能否具体点?哪里选same?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明白,能否具体点?哪里选same?
    谢谢

    自己去看吧

网友:
    楼上的同学,您是用的哪个软件呢?好像不是allegro的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看吧

    这是allegro吗?怎么不是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allegro吗?怎么不是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

    我去,我以为你要的是AD的,CADENCE的话你把相同网路间距打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我以为你要的是AD的,CADENCE的话你把相同网路间距打开即可

    但是same net spacing里面没有bb via gap这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same net spacing里面没有bb via gap这项啊

    好好看,bou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bound

看图片的画圈区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bound

    确保画圈区域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画圈区域打钩

明白了,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