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6-12-12):
请问我想仿真10Gb/s的微带差分线,仿真时设多高的频率较好,或者说一段频率范围,不知道两者的对应关系。谢谢!

网友A(2017-04-05):
咨询大神说至少3~5倍,能高点的话精确度大点

楼主(2017-06-02):
引用 网友A:
咨询大神说至少3~5倍,能高点的话精确度大点

谢谢回答!!

网友(2018-05-21):
看tr再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