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七章PCB微带线仿真的疑问

楼主(2016-12-12):
在高速PCB微带线中,一般传输的是数字信号,例如速率为10Gb/s,那么在仿真时该怎么进行求解设置和扫频设置,具体频率设多高呢?扫频范围设多宽呢?频率和速率有什么换算关系吗?

网友A(2017-03-27):
这个问题问的好,大部分人有这个疑问:
行业里面一般吧Gbps的速率出于2等于GHz, 比如25Gbps 就是折扣12.5GHz,
严谨一点 具体跟码型和位数有关。

楼主(2017-06-02):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大部分人有这个疑问:
行业里面一般吧Gbps的速率出于2等于GHz, 比如25Gbps 就是折扣12.5 ...

非常感谢!!

网友(2019-03-10):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大部分人有这个疑问:
行业里面一般吧Gbps的速率出于2等于GHz, 比如25Gbps 就是折扣12.5 ...

版主,群还能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