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放电容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6-12-12):
3个锂电池串联成11.1V容量1100mA。放电到9V后停止,请教下放了多少的电量?怎么计算的~

网友A:
這是門大學問,不是一天一夜能講完的,只能給樓主一本武學寶典鑽研。

网友:
学习了,谢谢,正好在找库仑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門大學問,不是一天一夜能講完的,只能給樓主一本武學寶典鑽研。

好像是传闻的《六脉神剑》

第六次賣弄自己神奇的賤招!@_@!!!
六賣神賤!>_<|||

网友:
    电量=伏安秒

网友:
    看下传说中的葵花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