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legro导入orcad第三方网表的详细步骤

楼主(2016-12-12):
ocrad导出allegro第三方网表怎么设置?allegro的库建的时候是否要创建device文件?我导入的时候总是报错:can not find device type 等 求解

网友:
封装要创建TXT文件

网友:
导出第三方网表要创建device文件

网友:
    库是需要建device文件的

网友:
    做封装的时候 一个个点一下创建device  第三方不方便 不能关联 太复杂了 我一般用orcad自己画

网友:
    要添加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

 导出第三方网表是要设置吗?(在Part Value 和PCB Footprint 两栏中)貌似要改的好像。还是默认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出第三方网表是要设置吗?(在Part Value 和PCB Footprint 两栏中)貌似要改的好像。还是默认即可。

OrCAD Capture 我一般直接导入哇,AD我才用第三方网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出第三方网表是要设置吗?(在Part Value 和PCB Footprint 两栏中)貌似要改的好像。还是默认即可。

    导第三方网表,我一般是这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