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FEXT为什么是负电平?求帮忙解答。

楼主(2016-12-13):
近端串扰是正的电平,远端串扰是负电平,这个负的电平是什么产生的,为什么是负的,求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串扰等同于攻击网络以受害网络作为返回路径
感性耦合近端端口电流为流入
感性耦合远端端口电流为流出
容性耦合近端端口电流为流入
容性耦合近端端口电流为流入
由于互容形成的电流要比互感形成的电流幅值小(这一点,是因为空气的介电常数远小于磁导系数),所以互容互感形成的电流矢量和为负,远端端口的电流矢量为流出。

网友B:
    The near and far end victim line currents sum to produce the near and the far end crosstalk noise.
    The formula of NEXT and FEXT are
Inear= Icm+ILm ; IFar=Icm-ILm
For PCB’s, the far-end crosstalkis “usually” negative

    Current due to Lm larger thancurrent due to Cm

    Note that far-end crosstalk canbe positive

网友C:
    感性耦合的话会造成这种下降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扰等同于攻击网络以受害网络作为返回路径
    感性耦合近端端口电流为流入
    感性耦合远端端口电流为流出

    总算是了解了,非常感谢版主大人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near and far end victim line currents sum to produce the near and the far end crosstalk noise.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性耦合的话会造成这种下降的现象

    谢谢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串扰等同于攻击网络以受害网络作为返回路径
    感性耦合近端端口电流为流入
    感性耦合远端端口电流为流出

大神请教下,从波形看起来远端的波形幅度比近端更高,那为什么SI仿真的时候,远端的串扰没有近端的大呢?

楼主(2017-02-22):
引用 网友D:
    大神请教下,从波形看起来远端的波形幅度比近端更高,那为什么SI仿真的时候,远端的串扰没有近端的大呢? ...

    使用的是带状线吗?